如何取得数据源连接串?

楼主(2006-04-10):
用Intouch的SQLConnect()连接数据源时需要取得连接串,请问如何最取得?

网友A:
用Intouch的SQLConnect()连接数据源时需要取得连接串,请问如何最取得?
----------------------------------------------------------
只知道用SQLConnect()要设置连接串,不知LZ为什么要取??
看看下面这个帖子也许会有帮助。
http://www.gkong.com/blog/more.asp?name=maiweb&id=4806

楼主:
为什么要取得连接串?这不是很清楚的事情吗。
如果用SQLManageDSN(),似乎不能得到连接串。

网友A:
SQLManageDSN()只是用于启动系统的DSN配置界面,没有返回值。
DSN一般是预先设置好的,所以这个函数没什么意义。
再说建议使用的连接方式是: “ConnectString 参数使用 Microsoft.Jet.OLEDB”(见InTouch SQL Access Manager 用户指南),DSN的设置更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楼主:
我已经连接上了,连接串简单的写成:"DSN=intouch" ,intouch是ODBC数据源名字。
不过为什么不把SQLManageDSN()做成返回连接串的函数呢?
这样做避免了自己写连接串的麻烦。

网友A:
下面是在线帮助里的说明:
SQLManageDSN(ConnectionId)
ConnectionId 未使用。保留它是为了与旧版 SQL Access 保持后向兼容性。因此,可以给该函数传递任何数字。在调用此函数之前,不需要建立数据库连接。
------------------------
它本来的作用是启动系统的DSN配置界面,从名字看强调的是管理而不是获取。
再说系统里可能有多个DSN,它如何知道要取哪一个,并且还可以是在建立连接之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