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135-1EG20不明原因跳闸

楼主(2006-04-10):
一台SIEMENS 6SE7135-1EG20变频器,控制一台液氨泵(100KW以上)。近段时间以来,常有无规律、不明原因跳闸现象,即使在电机空载情况下也会跳闸。已经查明不是仪表联锁引起的。变频器已运行6年左右。
因为手头没有任何资料,请各位提供帮助:
1、故障原因是什么?
2、变频器能保存多少个故障信息?停电后故障列表是否仍保存?
3、如何通过OP1S查看报警信息?资料介绍说可以从r953--r969参数获取报警信息,能否请大家给出详细的操作步骤。

楼主:
又跳了。

故障代码是FF01。

网友A:
机器内部干净吗?如果很脏建议清理内部灰尘,对接插件进行检查是否有氧化和腐蚀。
FF01 Time slot overflow
在较高优先级的时隙内发现不可排除的时隙
溢出
• 增加取样时间(P357)或减小脉冲频率
(P340)
有西门子问题可以和我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检查接地和动力线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