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能否直接启动的经验公式的出处?

楼主(2006-04-10):
在论坛上看到电机能否直接启动有一个经验公式:
  Ist(电机全压启动电流,安) /IN(电机额定电流,安)
  <=3/4+电源容量(千伏安)/4*电机功率(千瓦)
请问,这个公式哪里可以查到,我想引用,但是最好有依据。
急需,知道的帮个忙啊,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依据!

网友B:
到电力拖动此类书去找找吧,上面好像有这个

网友C:
理论上说大于11KW的电机就要降压启动了,实际上如果电机能否直接启动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和电网容量,如果够的话,多大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D:
严重支持古柯碱

网友E:
我也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请哪位大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