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函数求助

楼主(2006-04-10):
void CompName(char* TagName)
{

#pragma code ("Kernel32.DLL");
BOOL GetComputerNameA(LPSTR Computername, LPDWORD size);
#pragma code();

char computer[16];
int size=16;

GetComputerNameA(computer, (LPDWORD)&size);
SetTagChar(TagName, computer);
}

1.在size强制转换为LPDWORD类型时,为什么要在size前加&??
2.LPDWORD是什么类型c中未见过这种类型??????????
HWND Handle= NULL;
Handle= FindWindow("MSCSFrameWndClass",NULL);
if(Handle)
{
ShowWindow ( Handle, SW_SHOWNORMAL );
SetForegroundWindow(Handle);

else
ProgramExecute("MSCS.exe /v");

}
3.HWND是什么类型c中未见过这种类型??????????
4.FindWindow("MSCSFrameWndClass",NULL)是什么意思??
5.  MSCSFrameWndClass是什么??????

请各位指教

楼主:
  1.SetPropChar(PicName_M,"Smel","TagName","MARCHIVE\\T04");
SetPropBOOL(PicName_M,"Smel","TimeAxis",FALSE);
SetPropChar(PicName_M,"Smel","Label","oC");

2。SetPropWord(PicName_M,"Smel","Index",0);
PDLRTGetPropEx(0,PicName_M,"Smel","TagName",VT_LPSTR,&tagname,NULL,NULL,0,NULL,NULL);
SetPropChar(PicName_M,"Trend1","OutputValue",tagname);

6)1中的第一句代码中的变量"MARCHIVE\\T04"从那找的??我找了半天也没有在tag中找到"MARCHIVE\\T04"
   第二句是让趋势的时间轴为FALSE有什么用???
   第三句中的意思是让趋势的纵轴为oC是吗???

7)2中的第二句代码是什么意思????

8)在wincc中结构变量有什么用,他建立了一类相同的变量,请问这些变量必须是过程变量吗??

9)我还不懂GetTagPrefix(szPicName,szWindowName);这句代码。
我利句代码从静态文本返回文本,代码如下

周期触发为2s,但是什么反映也没有。
这句代码到底是干什么有什么作用????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1 地址传送需要使用符号&
2 LPDWORD类型是API函数的头文件定义,标准类型当然不包括这种类型。
3 HWND 是句柄的意思,你们学校难道不教VC的?
4 FindWindow是标准的API函数,可以参看API手册
5 MSCSFrameWndClass是窗体类名

网友B:
yuanle说的太好了

楼主:
谢谢您,yuanle
我们只学习vb  c两中编程语言

请问我应该看什么样的API书籍?
我借了一本清华的是程序员用的书,讲的是windows进程还有其他的
我也看不太明白。
请您推荐本书吧。

我没有API手册,您可以给一份吗?

楼主:
size不是已经定义为int 并且为16了吗?
怎么有会成了地址传输??

楼主:
1.静态文本多行显示问题:在静态文本---属性---字体---文本中输入
      错误提示\r\n1.超过上限
结果在静态文本中显示为单行
     错误提示\r\n1.超过上限
为什么?????

2.在显示时间时,我见过2006年4月11号3:40am ,
而我的时间显示为2006/4/11 &3:40,
我见上面的时间也没有什么设置,为什么不同??

3.有一个输入输出域的输出值直接和一个变量相连,当运行该画面时,就有值输出变化。
1-2-3-4-5-6-7-8-9
我在打开该画面中只见到,赋给了变量一个初值1。不明白用什么触发该变量变化的。

请指教

楼主:
上面还有几个6. 7. 8.尤其是第九个我一直不明白啊
加个前缀有什么用啊??
谢谢。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