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伺服放大器提示“编码器通讯故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6-04-10):
(无正文)

网友:
就是编码器通讯故障的意思,可能是驱动器坏了、编码器坏了、通讯线坏了。

网友A:
多数情况下是通讯线接触不良.

网友B:
1:请检查驱动器参数,编码器分辨率设置是否于马达编码器分辨率相符。
2:编码器反馈线路有无断开。
3:驱动器IPM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