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罗茨风机能够带负载启动吗?

楼主(2006-04-10):
请问各位,罗茨风机能否带负载启动?
有人说罗茨风机不能带负载启动,我们水厂的罗茨风机是变频起,去负载,转工频,再投负载。
变频器没起作用。搞得挺别扭的。

楼主:
是不是这个帖子在 机械传动论坛 不合适?

网友A:
罗茨风机不能负载启动的,变频器是起到作用的,它让风机从低速--中速--高速这样运转的.

楼主:
谢谢星星 。
    我想说两点,
    1、我做过的另一现场,环亚公司控制罗茨风机是带载启动的,大约有三米的水压。
    可见 罗茨风机不能负载启动 也并不是常事。
    2、这个问题中的变频的作用,星星上海你说对了,起作用了,实际上是起了一个软启动器的作用。
    我补充一下,这个罗茨风机功率90KW,负载是大约六米的水压。

    星星你对罗茨风机也懂,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