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厂接地

楼主(2006-04-10):
我们系统的动力接地和仪表接地用的是同一个接地系统,请问这会对系统正常运行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果仪表系统抗干扰差的话,对仪表系统会有影响.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有2台逆变器进线保险丝无缘无故烧掉,怀疑跟接地系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