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流量要开方?!

楼主(2006-04-10):
我一菜鸟,在用一差压变送器测气体流量(量程4kpa)。我想校验一下其是否准确,正管加4kpa时输出是100%,若要输出50%我应该加多大信号?如何计算?流量信号通常要开方,一般在哪里开?

网友A:
4Kpa的25%即1Kpa,一般在二次表上开方,应用过程中检修,各值对应简单明了.不用老换算.

网友B:
差压变送器的校验,量程范围与电流输出一一对应就可以了,不需要计算。
开方在二次表上
上我公司的网站了解流量仪的功能。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楼主:
我是在变送器里开方,所以找不到量程和信号之间的关系

网友C:
测气体流量用差压阿?怎么不用流量计呢?估计他们的价格差不多吧

网友D:
变送器里开方的话+1kpa,二次表上做开方时,变送器+2kpa。

网友E:
你好我公司生产的压力变送器可以在变送器里面开方~~

网友F:
呵呵,LZ好像还没有搞清楚差压和流量的转换关系,实际差压/满度差压后开方,得到一百分数再乘于满度流量,就是此时的实际流量值!!在哪开方都可以的。

网友G(2006-09-05):
现在大多数变送器都自带开方

网友H:
在变送器开发公式是信号开方然后乘10。25%开方是5%,再乘10是50%。
在二次表也应该如此。

网友H:
在变送器开发公式是信号开方然后乘10。25%开方是5%,再乘10是50%。4Kpa的25%即1Kpa。
在二次表也应该如此。

网友I:
同意足不出户的意见

网友J:
节流装置:关键是通过一种装置,使它的左右的压力不同,有压力差。该装置有许多种,如孔板,喷嘴,弯管,探针
原理:基于物理学的泊努利(Bernonll)定理,在封闭的管道中,能量互相转换。在流体稳定的情况下,管道中的流速与差压开方成正比,Q=K*√(⊿ P),流速x截面积=体积流量,再乘上密度=质量流量

网友K(2006-11-05):
要注意差压变送器与流量变送器的区别,差压测流量是通常用到的方法。如果采用差压变送器,开方通常在二次表中,如果采用流量变送器,开方在变送器中,50%的流量对应的差压为25%,即1Kpa。

网友L:
我们是DCS(可看为二次表)开方,现场仪表不开!
我觉得··摇摆:说得不错!

网友M:
这要看是在部分开方?

网友G:
现在的变送器都可以在开方跟本不用2次表

网友N(2006-12-11):
要看你的变送器有没有开方功能,如果没有则是线性输出,这时就需要在二次表上开方

网友O:
流量一般在二次表上开方

网友P(2009-09-15):
那一般到PLC的是什么值啊,要开方吗,就简单的开方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