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A3972对步进电机控制方法具体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2006-04-10):
小弟菜鸟,刚接触这方面的内容。
A3972手册上说可以实现32细分,请问具体怎么实现啊?那两个控制字里好像没说如何选择细分倍数,也没说怎么设定转动角度啊?
还是说具体还是要我自己先在单片机中将电流值做成表格,用查表形式不断输出?

网友A:
在WORD0中的BRIDGE1_DAC_BIT6~0和BRIDGE2_DAC_BIT6~0就是细分的电流值,你不仅要在单片机中将电流(6BIT)做成表格,还要将电机相通电次序做成表格,然后按WORD0和WORD1的定义排列,以串行方法送入A3972

网友B(2007-04-17):
我也在用A3972,但是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会振动挺大的,不知如果解决

网友C:
您好,我公司是ALLEGRO大陆代理商,我只是销售人员,
公司FAE作技术支持,很乐意有机会可以和您一起解决问题,
您的问题要看具体的情况,或者您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发到我邮箱,我请工程来帮你分析,或是给出建议.,如有新案子在设计时,欢迎来电索取资料或是样品,
研宏/Jacky
msn:jacky0301@hotmail.com
0755-84730806

网友D:
楼上的有做广告之嫌,纯广告回帖删除了,以示警告,望配合版务。
另:我怎么记得Allegro是家日本公司,三肯的成员企业。

网友E(2008-05-28):
A3972手册 谁知道在哪个网站上有呀!
帮忙给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