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的应用原理 介绍

楼主(2006-04-10):
热电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温度检测元件之一。其优点是:
①测量精度高。因热电偶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测量范围广。常用的热电偶从-50~+1600℃均可边续测量,某些特殊热电偶最低可测到-269℃(如金铁镍铬),最高可达+2800℃(如钨-铼)。
③构造简单,使用方便。热电偶通常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组成,而且不受大小和开头的限制,外有保护套管,用起来非常方便。
1.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导体A和B的两个执着点1和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2.热电偶的种类及结构形成
   (1)热电偶的种类
   常用热电偶可分为标准热电偶和非标准热电偶两大类。所调用标准热电偶是指国家标准规定了其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允许误差、并有统一的标准分度表的热电偶,它有与其配套的显示仪表可供选用。非标准化热电偶在使用范围或数量级上均不及标准化热电偶,一般也没有统一的分度表,主要用于某些特殊场合的测量。标准化热电偶
   我国从1988年1月1日起,热电偶和热电阻全部按IEC国际标准生产,并指定S、B、E、K、R、J、T七种标准化热电偶为我国统一设计型热电偶。
    (2)热电偶的结构形式 为了保证热电偶可靠、稳定地工作,对它的结构要求如下:
① 组成热电偶的两个热电极的焊接必须牢固;
② 两个热电极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以防短路;
③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自由端的连接要方便可靠;
④ 保护套管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
3.热电偶冷端的温度补偿
   由于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特别是采用贵 金属时),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电偶材料,降低成本,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 端(自由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连接到仪表端子上。必须指出,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
    在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型号相配,极性不能接错,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端的温度不能超过100℃。

温度测量仪表的分类
    温度测量仪表按测温方式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大类。通常来说接触式测温仪表测温仪表比较简单、可靠,测量精度较高;但因测温元件与被测介质需要进行充分的热交金刚,帮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热平衡,所以存在测温的延迟现象,同时受耐高温材料的限制,不能应用于很高的温度测量。非接触式仪表测温是通过热辐射原理来测量温度的,测温元件不需与被测介质接触,测温范围广,不受测温上限的限制,也不会破坏被测物体的温度场,反应速度一般也比较快;但受到物体的发射率、测量距离、烟尘和水气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其测量误差较大。

热电阻的应用原理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其中铂热是阻的测量精确度是最高的,它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被制成标准的基准仪。
1.热电阻测温原理及材料
     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热电阻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此外,现在已开始采用甸、镍、锰和铑等材料制造热电阻。
2.热电阻的结构
(1)精通型热电阻
  从热电阻的测温原理可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直接通过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热电阻体的引出线等各种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影响。为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同般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

(2)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
       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③能弯曲,便于安装④使用寿命长。
(3)端面热电阻
      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其结构如图2-1-8所示。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4)隔爆型热电阻
       隔爆型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超爆炸。隔爆型热电阻可用于Bla~B3c级区内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温度测量。
3.热电阻测温系统的组成
      热电阻测温系统一般由热电阻、连接导线和显示仪表等组成。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①热电阻和显示仪表的分度号必须一致
②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必须采用三线制接法

(2)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
   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③能弯曲,便于安装④使用寿命长。
(3)端面热电阻
                  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4)隔爆型热电阻 隔爆型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电阻体的断路修理必然要改变电阻丝的长短而影响电阻值,为此更换新的电阻体为好,若采用焊接修理,焊后要校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http://www.kehaoauto.com.cnhttp://www.kehaoauto.com.cn

网友A:
很详细,很好!

网友B:
多看看书就知道了,这是这自动化专业基础的知识,谢谢楼主让我温习了一下!

网友C:
    测温热电偶是利用两种金属之间的热电现象来测温的。在两种不同金属导体焊成的闭合回路中,若两焊接端的温度不同时,就会产生热电势。这种由两种金属导体组成的回路就称为热电偶。实用的热电偶只焊接一端,此焊接的一端称为热端(工作端),另一端不焊接而是接入测量仪表,称为冷端(自由端)。当热电偶冷端和热端的温度不同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其值与组成热电偶的材料性质、冷端和热端的温差大小有关、而与热电极的长度、直径无关。
如何使用:热电偶的自由端用补偿导线接入测量仪表的输入端。
看一下相关的书。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不错啊,非常感谢

网友E:
对热偶的工作原理讲得还比较详细,如果再介绍入其的一些应用实例,会更加加深对其的理解.

网友F(2006-09-14):
能步能补发一些实例呢?有了初步概念,理解不是很深啊。

网友G(2007-01-30):
能比较一下温度变送器和热电偶传感器吗?

网友H(2008-04-13):
1.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导体A和B的两个执着点1和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2.热电偶的种类及结构形成
(1)热电偶的种类
常用热电偶可分为标准热电偶和非标准热电偶两大类。所调用标准热电偶是指国家标准规定了其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允许误差、并有统一的标准分度表的热电偶,它有与其配套的显示仪表可供选用。非标准化热电偶在使用范围或数量级上均不及标准化热电偶,一般也没有统一的分度表,主要用于某些特殊场合的测量。标准化热电偶
我国从1988年1月1日起,热电偶和热电阻全部按IEC国际标准生产,并指定S、B、E、K、R、J、T七种标准化热电偶为我国统一设计型热电偶。
(2)热电偶的结构形式 为了保证热电偶可靠、稳定地工作,对它的结构要求如下:
① 组成热电偶的两个热电极的焊接必须牢固;
② 两个热电极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以防短路;
③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自由端的连接要方便可靠;
④ 保护套管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
3.热电偶冷端的温度补偿
由于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特别是采用贵 金属时),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电偶材料,降低成本,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 端(自由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连接到仪表端子上。必须指出,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
在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型号相配,极性不能接错,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端的温度不能超过100℃。

网友I(2009-01-05):
1.1 现状及发展趋势
电力系统的一次电气设备一般由断路器、变压器、电缆、母线、开关柜等电气设备组成。其相互之间由母线、引线、电缆等连接,由于电流流过产生热量,所以几乎所有的电气故障都会导致故障点温度的变化。例如在发电厂中电缆接头、电缆中间连接处、高压电缆的局部放电、高压开关柜的动静触头及其他连接处、低压电气连接处等位置过热是大型事故的征兆,也是电厂事故多发的重灾区。
多年来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使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水平受到一定限制,虽然我们曾利用红外测温仪、红外成像仪、感温电缆、传统的点式测温系统希望解决上述问题,但都无法实现开关柜内如断路器、刀闸联接点和触头测温。对全封闭金属铠装柜更是无能为力,光纤光栅感温故障监控系统彻底地解决了这一疑难杂症,实现了电力系统一次运行设备的实时在线检测,通过对设备实时数据的分析和预测,防止事故的发生,真正地作到防患于未然。其次也为今后实现状态检修,提高检修效率,大大降低检修成本和管理成本起到关键的作用。
目前,国内电力测温主要应用红外点测仪和红外成像仪,而在线方式由于无法解决高压绝缘问题,所以高压开关的触点等空间有限的电气设备基本上都是处于完全无监控的状态下运行,而高等级的变电站存在着两大隐患,一个是电压等级高,一个是覆盖面积大,因此,随着光纤测温技术的发展,光纤在电力测温系统也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尤其是近年来,光纤测温系统被多家电厂和供电公司使用,其良好的绝缘耐压性能和稳定的工作特点被电力系统认可,但其不适合定点测温和测温周期长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上海前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光纤光栅测温系统,不仅保持了原有光纤测温的优点,而且更大大的提高了测温定位性,缩小了测温周期。而且吸取光纤测温串联方式的系统稳定性低的教训,改用星型拓扑结构布置测温点,从而避免了光纤在开关柜内部的迂回布线,解决了防污闪问题,而且由于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采用全光纤感温和信号传输,不存在电磁干扰和定期维护问题,可以长期免维护可靠运行,完全符合变电站无人值守的需求。

1.2 电力设备温度监控的意义和必要性
现代工业中,工作温度的升降反映了设备运行状态和许多物理特征的变化,工业设备运行异常或故障通常表现出温度的异常变化。因此工业设备运行温度监测是设备安全监控最为有效、最为经济的手段,对设备的安全运行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光纤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基于光纤布拉格(FBG)原理的准分布式光纤光栅测温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温度在线监测系统,特别是在电力系统、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工业消防等领域。
高压开关柜温度在线监控
高压开关柜的在线实时温度监控,是开关柜安全的重要保障。
开关柜内部触头接触不良、插接偏心不正等原因导致过热,以致起弧烧坏设备。高压电缆接头、连接器导体部分接触不良引起异常过热,加速绝缘老化导致击穿,这是高压开关柜的主要故障形式。
通过对开关柜内温度连续监测,实现故障的早期报警,当发生故障时,提供及时报警并指明故障点位置,并提供故障分析的详尽监测数据。可以保证开关柜的安全可靠运行。
电力电缆温度监测
电力电缆的在线实时温度检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运行状态监测:有效监测电缆在不同负载和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发热状态,积累历史技术数据;
载流量限度分析,可以保证在不超过电缆允许运行温度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发挥电缆的传输能力、提高经济效益;
老化监测,发现电缆上的局部过热点,及时采取降温措施,延缓电缆老化速度;
实时故障监测预警,发现电缆运行过程中外界因素导致的破坏;
电缆沟内火情监测与报警;
电缆接头、电缆终端的温度监测与报警。
发电厂、大型冶金企业电缆沟防火及火情监测
电缆沟防火直接关系到发电机组的安全运行。根据电力事故分析,由于电缆故障引发的火灾事故占相当大比例。火灾一旦发生,会导致大面积电缆坏毁,机组被迫停机,造成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实时温度检测可以提前预警,以便及时采用有效措施。
传统的测温方法是将某些点式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电缆沟的重要部位,用光缆进行温度数据传送,其优点是比较经济,但存在安装繁琐,抗电磁干扰能力低,监测不完整等缺点。另一种方法是采用感温电缆,一般只能在固定的温度值报警、误差大、难以准确定位。光纤光栅实时温度监测系统是分布的监测系统,测温点位置数量可按需要布设、精度高、响应快、传输距离远、安装方便、免维护、耐恶劣环境,抗电磁干扰、本安防爆,是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大型电力变压器、发电机、断路器、互感器、电力电容内部/表面、母线温度监测
根据变压器、发电机、断路器、互感器、电力电容的温度监测要求,在设备内部或表面布设光纤光栅传感器,实现温度实时监控。
变电站、发电厂母线的温度监测。
1.3 技术关键分析
(1)绝缘耐压性:在电力系统尤其是高压和超高压系统中使用的设备,首先要满足绝缘耐压的要求,即不能降低原有设备的电压等级和安全特性,基于光纤光栅原理的QS-Safe1000光纤光栅在线测温系统在监测现场为全光测量,传感器引出光纤在30cm爬电距离内可耐受超过95kV工频电压,完全满足高压开关柜内的绝缘耐压要求,通过了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工频耐压检测。
(2)防污闪:在高压开关柜这样的有限空间内,如何保证光纤留有足够的爬电距离是该系统能否保证原有系统安全的一大关键。上海前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QST200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采用耐污性能优良的硅橡胶外套光纤进行信号传输,从而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
(3)空间定位性:传统的光纤测温方式定位精度低,而且为了定位需要将5米光纤盘成一个盘来安装,不仅安装复杂,而且测量周期很长,还有很多隐患。而光纤光栅测温系统由于采用了光纤光栅做测温敏感元件,所以可以通过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来准确定位,对过热相或温升异常相进行报警,不仅可以测温,同时还可以通过温度的监测间接判断小电流接地端,作为小电流接地监测的补充。
(4)实时探测报警能力:传统光纤测温方式,如测温点在40点到100点之间,则测温周期在几分钟到半小时之间。采用新型的光纤光栅测温系统,全部测点测温周期小于50毫秒,充分的保证报警的及时性,同时由于测温周期短,可以在报警系统中引入温升趋势报警,提高了报警的可靠性和前瞻性,提高电力设备的安全性。
(5)系统稳定性:传统的测温方式由于包含的环节多,因此出故障的环节也比较多;而光纤光栅测温系统的整体结构简单,只有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和分析仪两大主要部分组成,因此无中间环节,而测量现场为全光测量,完全不受强电场和强磁场的干扰,保障了系统的稳定运行。
(6)高可靠性:光纤光栅测温系统与传统测温方式相比有无误报、无漏报的特点,这是由于光纤光栅只对温度敏感,因此无论是其他条件发生何种变化,都不会对光纤光栅测量的准确性发生影响,另外,光纤光栅的加工方式采用物理加工的方式,因此,一旦产品完成后,除非破坏不会产生零点漂移,所以光纤光栅测温系统不需要向传统的测温系统那样,定期进行零点标定,从而非常方便于维护。

光纤在线测温,袁先生,手机:13636520418

网友J:
好帖,很专业啊!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K(2009-04-20):
很不错;我们国家多些你这样的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