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FF(基金会现场总线)仪表接入S7300站

楼主(2006-04-10):
我有一个项目,在产品选型上遇到了难题。由于出于对于精度的要求必须采用罗斯蒙特的压力变送器,还是出于精度考虑需要以通讯方式采集信号。但是,我只相对熟悉西门子系统,而ROSMENT的变送器只支持HART(成本太高)和FF总线。
各位大侠,谁能把FF(基金会现场总线)仪表接入S7300站?谢谢!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你选ROSEMENT的变送器介入S7300系统是很难的,且成本太高。我的意见:你可以直接选用我代理并熟悉的产品LD303产品,其测量精度(0.075%)和稳定性比ROSEMENT的产品都好,该产品是把FF与PROFIBUS协议直接连接起来了。点滴意见,供参考。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西门子不支持FF的,要用西门子的话,就不要用ROSEMOUNT的表,最好用PROFIBUS的表,要用FF总线的话,就不要选择西门子。

网友B(2007-08-19):
没有必要这样吧?换仪表!

网友C:
这么样搞呀

网友D(2007-09-25):
哎, 这就是两大总线打仗的结果, 就像你不能娶两个老婆一样, 都挺好, 都不错, 哪个都想要.....但没钱只能做梦了.

网友E(2007-11-07):
你精度要求0.025??0.075的精度选择就大多了

网友F(2008-02-11):
采用ANYBUS网关就能把FF(基金会现场总线)仪表接入S7300站。

网友G(2008-06-27):
技术上可以通过协议转接卡来实现,如楼上所说的AnyBus就有相关产品,

但是商业上,FF和PROFIBUS是两大对立阵营,现场仪表,基本上欧美厂商大多以profibus为主,美国以FF为大多数。但是目前的市场情况还是PROFIBUS占据的份额更大一些,因此成本也更低一些!

网友H(2019-07-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