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伺服电机反转不停机

楼主(2006-04-10):
伺服驱动器型号:QS1A10AA(三洋),采用位置控制,编码器回馈,正转时正常,到转向点反向运转后无法停转

网友A:
你不给脉冲,它也转吗?

楼主:
脉冲是否指PLC发送到驱动器的信号,若是,它始终存在.拆下线,可以让电机停转,但无法进行下一步动作.

网友B:
Q系列100A驱动器,可打开监视画面,观察是否有干扰脉冲进入,如果是的话请做好CN1的屏蔽和有效接地,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走过了”属于CN1干扰,还可以将通用参数中PA3.00的低位设置为4H,增大最小脉冲宽度。
山洋采用的接受方式为线性输入,提供了高频率的接受,抗干扰性略有下降,和安川的光欧输入有区别。
注:是山洋,SANYODENDI

网友C:
可否把情况说清楚一点???

楼主:
对不起.我手头资料较少,能否请解释一下编码器及驱动器的端子接法.SANYO的手册只标明输入输出,编码器与电机为一体无资料.请方家费心提供一下此方面的书籍那里可买到或下载.多谢

网友D:
按你的描述,把脉冲线断了就不转(不是把整个插头都拔下哦),应该是你控制端问题,跟伺服没有关系

网友B:
山洋100A以上的驱动器编码器接法就一种,记一下
3-A  4-D  5-B  6-E  7-F  8-G 19-J  20-N
是航空线插头,如是P1马达需要修改编码器分辨率为6000P/R,其他的是2000P/R

网友E:
编码器反馈有问题。
换编码器试试

网友D:
各位: 拜托认真看一下LZ的回复再回帖好不??

楼主:
汇报各位大侠:问题已解决,是PLC故障,导致脉冲始终存在,修改程序后一切恢复正常.

多谢各位的无私援助!

网友F(2006-07-26):
怎么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