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屡烧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4-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攻牙机由于总是反复正转\反转.电机经常烧坏,请问各位老师是否有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法?                                                                                     我的邮箱地址是bm51@163.com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是一个在校学生,我只发表我个人的看法.你看是不是控制正反转的两个接触器的主触头同时闭合了.

网友B:
可能接触器互锁不对

网友C:
如果负载没有问题(包括马达容量选择正确),建议使用电机正反转专用的接触器(两个接触器一体的,线圈带机械互锁),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你现在的控制方案是不是电机正反转切换时都要减速到0?这样频繁的启动电机对电机寿命确有影响。换向可以借用离合器来完成(仅供参考),这样就解决了电机频繁启动的状况。

网友E: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双速电机的主副饶组是不是对称!

网友F:
正反转接触器同事吸合只会引起短路,不会烧马达的。
建议在正反转切换的时候加一点延时,或者加一个制动机构,先停车制动,然后反转。

网友G:
频繁的正反转,当然容易烧电机了!最好转换的中间有一定的延时

网友H:
交流电机不宜频繁正反转
1.发热严重,加装冷却风机.
2.轴承磨损发热易抱死,加强润滑.
3.能否考虑机械换相
4.先停车再反转

网友I:
用变频器带就好一点

网友J(2006-09-07):
用变频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以减小机械冲击,增加机械寿命!而且变频器的保护功能比较好,用变频器带的电机很少会烧坏!

网友K:
给电机加热保护功能,当电机过热就停机。

网友L:
“ 民工 :
 正反转接触器同事吸合只会引起短路,不会烧马达的。
建议在正反转切换的时候加一点延时,或者加一个制动机构,先停车制动,然后反转。”

说的非常好!!!

网友M:
如果负载不大,可以建议改用专用电机

网友N(2006-10-12):
如果每台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电机在设计时有缺陷了,个人看法!

网友O: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
有的电机在轴上有个菱形开关 有的时候开起来弹簧吸合后不释放
就会导致电机时而正转时而反转 还有可能缺相 可能回导致烧电机 我不知道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否一样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一把你的电机拆开 看一下

网友P:
注意换向时间,留一个小的间隔就可以。但是最好能用机械换向机构。可以很好的解决。

网友Q:
用变频器

网友Q:
延时启动

网友R(2007-05-12):
最好用机械来实现正转和反转的改变,因为交流电机不适合频繁的交换转向,要不然就要特制

网友S:
交流电机正转未停再反转,反向电流对电机的绕组冲击很大,此时正转的旋转磁场仍旧存在,为了克服这个旋转磁场必定要让电机反向电流更大才能作到,所以一般在正反转的场合都采用老刘同志和民工同志说的先停车再反转,也就是先让电机处于接近零速再反转;由于是带负载运行,负载对电机造成的摩擦力可能不足以让电机快速接近零速必须加机械制动.这种场合以起重设备居多.

网友T:
频繁能耗制动马达也是会发热烧坏的~!

网友U:
大江大海说得很对  有变频器控制 完会解决这个问题了

哭!

网友:
一般频繁正反转用的电机有点特殊,要选用高滑差电机,像用于攻丝的正转到反转不可以有时间停顿,不然会烂牙

哭!

网友:
电机烧坏可以看出是缺相烧还是发热烧坏的2者可以看出来,缺相的话就要看接触器什么好不好,线头紧不紧,长期正反转端子容易松

网友V(2007-12-10):
能否说具体工作要求,现象,如果是工作要求,则换特种电机,否则查线路.

网友W:
正反转接触器同事吸合只会引起短路,不会烧马达的。
建议在正反转切换的时候加一点延时,或者加一个制动机构,先停车制动,然后反转。

民工说的正确...

网友X:
 刘志斌:说的对

网友Y:
我认为华建国说的对
我公司也有好多攻牙机,不过都在3KW 以内,很少烧电机,到是断了不少轴,楼住那情况,如果不是缺相烧的,可以考虑给电机加温度开关来保护.

网友Z:
先停车再反转,就不烧了.

网友AA(2009-12-22):
异步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频繁换向启动会使温度磊集,烧坏电机。改用机械离合反向。

网友AB:
1.缺相    2.电机轴抱死  3.电机轴承磨损  4.保护电流过大  5.除尘  等

网友AC:
很有可能是在转换过程中     电机是感性负载有个反冲电流    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建议用时间继电器给 其延时一小段时间!

网友AD:
的确,建议定期更换电机轴承

网友AE:
换成力矩电机应该会好些。因为它的散热不错。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AF:
;请教各位师傅,前天我公司一台攻丝电机不缺相,电压不会高,有时能运转,有时不行,不行时会嗡嗡叫,查电阻平均,且不对地,是何原因?没有扫堂,只有端盖轴承走外圆。

网友AG:
38楼,你的接触器的触点可能烧坏了,造成时而缺相时而不缺相的现象。应该检查一下接触器。

网友AH:
民工的建议非常好!必要时加一个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AI:
两相电机:1,是铜线吗?   2,有电容吗?如果不符合这两项,电机会烧损

网友AJ:
一个设备生产出来一定是设计合理的,不存在原则性的错误。人为地延长一下正反转切换的时间会好些。再就是电机的质量问题,绝缘等级不到位!(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K(2010-01-21):
电机功率不够,过载,缺相,电压高或者低,次品电机

网友AL:
加变频  会解决的

网友AM:
电机可能有问题.转子铝条可能断了

网友AN:
应该用绕线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或者锥形转子电机(带有抱闸),再加上合适的热继电器。这样可以适当的延长使用寿命。要不就用变频控制,或者用软启动。不过造价就太高了。

网友AN:
锥形转子电机也行,带有抱闸。

网友AO:
用马达保护器控制正反转,保护比较齐全不易烧电动机!

网友AP:
对:沧海一黍 关于交流电机正转未停再反转,反向电流对电机的绕组冲击很大,此时正转的旋转磁场仍旧存在,为了克服这个旋转磁场必定要让电机反向电流更大才能作到,所以一般在正反转的场合都采用老刘同志和民工同志说的先停车再反转,也就是先让电机处于接近零速再反转;由于是带负载运行,负载对电机造成的摩擦力可能不足以让电机快速接近零速必须加机械制动.这种场合以起重设备居多.
内容的回复:

晕,接反转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正转的旋转磁场呢,旋转磁场是定子绕组产生的,由于惯性反转瞬间转子正转,但此时旋转磁场是反转的,这一瞬间旋转磁场其实个制动磁场,知道转子速度为0,才驱动定子反转~~

网友AQ:
交流三相电机的正反转,必须在电机停止转动后再进行切换,要想达到这一要求必须在电机上装制动装置。

网友AR:
  以我个人看法  这个要专用马达  而且线路要稍稍整改不能用正反转的思路

我这个厂做开开关的有几十台攻牙机  从来就没有烧过线圈  都是机械问题多!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我这有图纸!

QQ380731085

网友AS:
我同意华建国的说法,一般频繁正反转用的电机有点特殊,要选用高滑差电机,像用于攻丝的正转到反转不可以有时间停顿,不然会烂牙。但是可以接时间继电器延迟3秒没问题。

网友AT:
因为你 说的不是很具体,所以也不是 很好判定,你 应该考虑电机功率不够,是不是过载了。攻牙的速度可以调慢一点!!

网友AU:
我下载了,资料很不错,大家帮我顶一下。

【工控世界技术论坛】 WWW.PLCWORLD.CN

|空压机|风机|水泵|中央空调|自动扶梯|注塑机|等等,各种动力设备节能改造。
http://www.plcworld.cn/viewthread.php?tid=244&fromuid=655

网友AV:
一个设备生产出来一定是设计合理的,不存在原则性的错误。人为地延长一下正反转切换的时间会好些。再就是电机的质量问题,绝缘等级不到位!(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W:
电机启动时电流大,达到4-8倍额定电流,频繁启动肯定是电机发热严重,建议增强电机的冷却。是否可以轮流使用几台设备,这样可以让设备进行休息。

网友AX:
反复正反转会造成电机烧毁!主要原因就是发热,其次是接触器有时候由于频繁动作烧毁脱不开。所以一般最好是线正传,加个停机按钮!按下停机再反转!最好等电机停下来在反转!如果需要立刻!那么久减少频率吧1

网友AY:
攻丝负载较重,再加上频繁起动,是电机烧毁的主要原因,建议加大电机容量(如果空间允许)

网友AZ(2010-02-21):
看了上面有人说用变频能解决,本人不敢苟同,变频低速时力矩小,高速时正反方向转变时间过长,还不如机械换向实在

网友BA:
      攻牙的电机实行正反转,最好改为变速齿的用变频器控制正反转,减少接触器触点不良缺相烧坏电机,但是电机功率要与变频器的功率相匹配,不然也会烧坏.

网友BA:
    攻牙电机老是烧原因:  一   因为转速快,动作频繁    二 控制的接触器触点不良造成缺相而烧坏

请参考用变速齿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减少缺相的缺陷,但注意的是:电机的功率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相匹配,不然也会容易烧电机

网友BB:
加个离合器用机械方式控制正反转吧。成本最低。

网友BC:
加一正反都有开关的速度继电器,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BD:
我提出一下我的个人看法,你将控制接触器换大一个型号最好用CJX2带机械互锁的。如果可能的话改用YZR系列的电机带一个频敏,这样可以改善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烧电机的故障。

网友BE(2010-04-14):
交流三相电机的频繁正反转,引起电机过热而烧电机。你可以加制动电阻,和速度继电器配合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BF:
不知你的电机是不是原设备出厂时的电机?中途有没有修过?如果不是原装的我建议你最好是装备原装电机,因为原装

是经过厂家测试过的,如果是修过的建你不要找那家修电机的了可能他们在修的时候偷了懒,或者技术不到位,如果实

在不行建议你改电机的品牌,日本机比较好用,仅供参考

网友BG:
电机烧坏,有多种原因,1、缺相,2、过载,3、相间决穿,4、单相对地,5、匝间决穿,6、扫堂,只有分清是那种原因,才有解决方法,

网友BH:
反复换向转子可能断条

网友BI:
可以去天启电机论坛看看
天启电机论坛 天启电机论坛是探讨涵盖电机变压器设计开发,销售与采购,人力资源,质量与检测,电机维修的综合性大型论坛

网友BJ:
加延时制动部分,把制动电能消耗在外界电阻上

网友BK: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双速电机的主副饶组是不是对称!

双速电机没有主副绕组,只有高底速绕组!

网友BL(2010-05-22):
会不会是电机没选对,一般电机是经受不了频繁起动的,必须用特种电机

网友BM:
电源没问题吧 要么环境太差

网友BN:
电机烧毁可能是频繁启动的原因运转电流是否高,如果不是可能是机械故障电机固定不合格造成传动弯曲

网友BO:
我想你说的,加变频器肯定不合适(经济因素一般比较贵的)。要不你自己就加拉,你要是想省事的话就加个智能监控器吧。挺管用的,一般烧不了电机的。就是每次你都得去看很麻烦。  当然 你的其他电气方面正常就行啦并且合适,电机交流接触器还有热继电器要选好。

网友BP:
双速电机没有主副绕组的分别,是通过改变外接控制器改变电机磁极对数来达到改变电动机转数的

网友BQ:
电机在进行正反转切换时,需等电机降到零速时。如果未降到零速这样对电机的冲击比较大,这样频繁的大电流交替变换会直接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在正反转转换时加适当的延时 我想效果会好一点。在有使用专用的正反转接触器。

网友BR:
加制动,我么这的带电磁抱闸,7.5kw的每天换向几千次从来没有烧过电机。

网友BS:
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造成的是短路。

电机长期正反转,寿命当然短了,特别是在未停止的情况下反转。

网友BT:
    那个电机正装突然反转 本身对电机的伤害就比较大 是不允许的     一楼 三楼的回答完全是搞笑

网友BU(2010-06-21):
建议用带制动的电机试试,当正、反转停止时,制动器抱住

网友BV:
各位师傅好,我也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我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抽水马达老是启动一下就过电流跳脱了,用万表和摇表测马达,三相电阻均平衡且接地电阻也很大。刚开始以为是轴承有问题,更换了还是不行,空载运转也试过了,都不行,启动十几秒热继电器就跳脱了。

网友BW:
建议在正反转工作间加个时间继电器来延迟一段时间。

网友BW:
也可以使用变频器来完成,在变频器上接制动电阻。用正反指令控制电机的正反。

网友BX:
我以前见过的攻丝机根本也不停啊。根本不用什么时间延时。就是向上向下正转反转一个劲的工作。更谈不到什么变频。说实话接触器的声音我都没听到。但里面有没有我没拆开过,因为当时咱也不是设备维修。感觉很简单。

网友BY:
如果你的控制回路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使用高转差率电机,这种电机适应频繁正反转

网友BZ:
引用 网友AK:
电机功率不够,过载,缺相,电压高或者低,次品电机

网友CA:
频繁正反转的电动机由于感应电动势的原因经常造成线圈软击穿,造成电动机损坏。

网友CB:
由于惯性,转向切换时电机的负载会非常大,所以建议还是加延时。

网友CC(2010-07-21):
我觉得应该是电机自身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CD:
电机烧的原因肯定是电机发热,发热的原因可能是散热不良,电动机过流等原因,正反转过于频繁有可能使电机热量积累,从而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CE:
如果是普通的鼠笼式电机,是不适合频繁正反转的。因为频繁正反转电流非常大,电机容易烧也是正常的。建议选用冶金式电机YZR系列电机,该电机是绕线式电机,适合电机频繁正反转,但是需要外界频敏变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