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关于DCS流量累积

楼主(2006-04-10):
我厂用的是浙大中自的 PC800系统,这段时间出现了DCS的流量累积与流量计的流量累积差值增大的问题。我一直没研究出是什么问题,在此向各位大虾请教。
具体情况是这样:在加料过程中,流量是由最初的几百千克每小时逐渐增大到几吨每小时,整个加料过程用时8小时左右。使用的是4—20mA电流信号。从瞬时流量上看不出有误差。而且DCS显示的流量累积总是比流量计显示的流量累积小。如果将DCS系统重启,误差会在0.1%左右,但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误差会逐渐增大,直到10%以上。

网友A:
这是累计的误差累计效果,是4~20mA瞬时流量在DCS做累计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建议采用脉冲信号传输,否则DCS与现场仪表误差不可能消除。

楼主:
那为什么将DCS重启后误差会很小,但一两个星期后误差会越来越大??

网友A:
因为DCS累计是按采样周期500ms或1S进行累计,时间越长累计出来的误差就越大,重启相当于累计归零,当然误差会很小。查一下你的流量计是否有累计脉冲输出,如有在DCS加一个脉冲卡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有,可以查查小信号切除(dcs)

网友C:
以前本人也碰到过,你可以采用带有通讯口再进DCS,这样应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