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的模块 串行通讯需要接电阻吗?能否提供简图呢?

楼主(2006-04-11):
研华的模块 串行通讯需要接电阻吗?
如果需要的话,应该为阻值多大呢?
应该连接在什么地方?能否提供简图呢?
谢谢 !!!

网友A:
泓格的用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
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查使用手册就行了

网友C:
那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啦!!当传输线上发生阻抗不连续时,将使信号发生反射,从而导致信号畸变,特别是在传输线的末端,造成阻抗不匹配问题。
  要消除这种现象,应该在终端加上匹配电阻。终端匹配电阻值应尽可能接近传输线的特性阻值,一般在100-120欧。
   欢迎交流!!QQ:64313058(注明:工控)

网友D(2006-07-13):
如果通讯距离比较长或者是通讯模块比较多的情况下需要加终端电阻,阻值120欧,首尾各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