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如何读取松下伺服电机转速!

楼主(2006-04-11):
因为驱动器放在柜子里,每次看转速时比较麻烦,因此想做个装置能显示松下伺服电机的转速,不知道电机驱动器是否有这种接口?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pananterm软件能观测转速,但是不能实时看,只能跑完之后看;

网友B:
驱动器上有指示转速的模拟输出。

网友C:
老刘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