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高手指点STEP7-Micro/WIN V4.0 怎么安装

楼主(2006-04-11):
STEP7-Micro/WIN V4.0 在我的电脑上安装 ,系统报错说有文件丢失装不下去,也可以忽略,但是装完后用不了。xp系统重装也一样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好用win2000系统

网友B:
缺文件,其实使用3.2版的就可以.

网友C:
重装系统,最好不要装s7-v5.2

网友D:
在可能是系统文件丢失,或是软件文件丢失,要不你这个软件是升级用的升级包而不安装包!

网友E:
直接安装STEP7-Micro/WIN V4.0SP3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