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如何写虚拟串口

楼主(2006-04-11):
最近做项目时,发现如果能有虚拟串口将会省事不少,就想自己写一个.
以前用过一个软件,可以建立虚拟串口,对这方面不熟悉,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寫虛擬串口啊, 那可不省事喲!
找 MS 的 DDK 來 study 吧, 裏面有 Serial Port Driver 的 Source Code.

网友B(2006-09-21):
我有一个虚拟串口演示工具,可以提供大家测试使用,需要的请留下邮箱!
QQ:11744171

网友C:
我需要
gengyiao@163.com

网友D:
我也需要。
邮箱:asdasd0066@sina.com.cn

网友E:
yh_gao@sina.com
说一下什么叫虚拟串口,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名词。

网友F:
虚拟串口软件(免费的)
http://www.sangrong.com/(qvj3ww555agman45gpkyw245)/download/vport.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