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问天津罗升TD210的通讯电缆

楼主(2006-04-11):
我按照公司网站上的方法做了一根与电脑的通讯线,不过连上后过了段时间,发出蜂鸣声后,就变成黑屏???大概烧坏掉。望班主指点,到底通讯电缆怎么做?还有机子里面有没有保险丝的?
我做的就只有四根线,普通的电线连接,TD210刚开始时是有字幕的,我是个新手。
斑竹能把通讯线的做法详细点给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
现在通上电的话就可以看到屏幕比不通电的时候黑了点,字什么的根本没有。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自己下载个画面试试不行吗? 连方法也不会。

楼主:
我认为机子已经烧了,因为连欢迎使用几个字也没有,屏幕颜色正常,关键是那根TD210与PC的连接电缆到底怎么做,还有没有补救的措施。不懂才问呀!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PC(9孔)--------- TD220(9孔)
2-----------------3 TXD
3-----------------2 RXD
5-----------------5 GND

楼主:
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天津罗升TD210里面的通讯说明是DP210的,都怪自己不仔细!望大家小心
不过他上面的DP210也就差一根线第7根互相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