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CS用RS485和LGK120S通讯

楼主(2006-04-11):
哪位仁兄知道如何设置通讯参数?敬请赐教!

网友A:
手册没说吗?

楼主:
pws的安装说明只说了com1的1、6针分别是485+和485-,com1和K120的1通道相连,pws和plc的通讯通道也设成1com,我想接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估计是参数设置问题。手册上我还真没找到了,倒有232通信的。

楼主:
小弟真是急啊,快来帮帮帮忙吧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最好去问问屏的厂家,他们做的驱动.

楼主:
好的,不过还是希望那位知道的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通讯参数基本就是波特率,积偶校验,数据位呀等等。也没什么别的了, 自己多试试。

楼主:
正在努力

网友A(2006-05-23):
可以通讯的,没问题.刚刚帮客户解决了.
LG PLC特价销售。K7M-DR30UE 大量现货。联系电话:13053568244

网友A:
pws6600                        lg k120s

触摸屏软件设置 LG K300S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位 无校验 1位停止位
PLC 的拨码开关打到ON 的位置
以上是通过232通讯的设置  触摸屏与PLC通过COM2口通讯。

通过485通讯没有特殊注意的地方,触摸屏的SW5 SW6拨码开关打到OFF的位置。

楼主(2006-07-15):
问过经销商了,使用的ADP6.1软件中支持的PLC中没有K120S,只能通过K200用232通信,不能用485通信,有待谁去开发驱动程序。

网友A:
485也是可以通讯的.

楼主:
那给我说说具体的要求吧,软件是ADP6.1

网友C(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D:
好像不行,我用过了,调试了很久都不成,232没问题,但是422 485都不行,那位有着方面的经验请赐教,我的邮址sunshaobo@lygf.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