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dct

楼主(2006-04-11):
运行该指令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恳请哪位大侠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POSDST,好像没有POSDCT指令,如果是POSDST指令,
用法如下:
POSDST S  N1  SV1  SV2
S:指定启动通道,为0和1
N1:指定绝对/相对坐标,0绝对,1相对
SV1:目标地址
SV2:速度
使用POSDST指令,必须用POSPRS指令预设当前位置
POSPRS指令如下:
POSPRS S SV1
S:指定通道
SV1:指定的预设置

楼主:
是的,非常感谢,我开始没有预设,现在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