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能使用的最小绝缘是多少?

楼主(2006-04-11):
问问大家,电机能使用的最小绝缘是多少?

网友A:
规定是不小于0.5M,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是小于这数值也能用。

网友B:
最好是大一些

网友C:
我们厂里的电机有些在0.1M欧姆,照样运行正常

网友D(2011-06-22):
电动机使用的最低绝缘是:

一,低压电动机的绝缘不应小于0,5兆欧;

二,高压电动机的绝缘不应小于1兆欧/千伏; 如:6KV的电动机的绝缘应大于6兆欧.

三,如果所测得绝缘低于以上的数值时应对电动机进行烘烤。

网友E:
说是050M就可用,但绝缘是个大问题,绝缘低了一定不能迁就, 要排查原因,一般需要烤烤线圈,不然早晚要烧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规定是不小于0.5M,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是小于这数值也能用。

网友G:
平常基本闲置的电机,空转或接入低电压绝缘就会回到0.5兆欧以上。一直在用的电机寿命快到头了,准备好一旦有空余时把电机换了。

网友H:
一般电机0.3M,但时间用不长

网友I:
阻值偏大些比较好些,因为电机在受潮后绝缘将会下降的,那样的话安全性要差些了

网友J:
能用不表示安全,主要还是受湿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电动机使用的最低绝缘是:

一,0.4KV低压电动机的绝缘不应小于0,5兆欧;

二,高压电动机的绝缘不应小于1兆欧/千伏; 如:6KV的电动机的绝缘应大于6兆欧.

三,如果所测得绝缘低于以上的数值时应对电动机进行烘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