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求助:有关趋势的问题!

楼主(2006-04-11):
本人的CITECT上位机监控画面中的趋势显示不连续,时断时有。还有一个工程的趋势,在运行时不纪录当前的值,只有在关闭CITECT后重新启动时,才会把以前的趋势显示出来,那位高手能指点我一下阿!!!!!!

楼主:
而且,两个工程都是单机版的配置

网友A:
把历史文件全部删除!
注意趋势标签中不能存在前8位相同的趋势变量,否则需要填写文件名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吧,谢谢!

网友B:
为什么时断时续呢?

网友A:
有几点原因:
1、检察hardware报警页面中是否存在与趋势相关的信息,一般是io服务不能及时提供采样点。你可以降低采样周期试试;
2、尝试降低趋势标签数量,提高内存和硬盘质量,如scsi;
3、修改参数[trend]gapfillsamples=xxx

网友C:
将“启动时禁止触发趋势”前的勾去掉

网友(2006-05-24):
2楼的朋友说的对,除此以为,还要检查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