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fm350-1高速计数

楼主(2006-04-11):
小弟正在使用S7-300的FM350-1做高速计数的实验,主要用来读流量的。可是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使我很困惑,想请各位帮个忙,解决一下。问题在于我只知道FM350-1的地址是304系统默认的,而用户数据类型是从FM350-1所带的例子中COPY的,编程好之后,不能计数,这是怎么回事啊?
另外,怎么样设置使它们的地址一样?

网友A:
地址不用设,在硬件组态时,需要选择一个新DB块,不知你是否注意到
其次,FM350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是否安装
看接线是否有误,模块电压选择是否正确。
 以上是个人的分析,仅供参考。

楼主:
TO:CPY
你说的需要一个新的DB块是什么意思啊?是在项目中新建一个DB吗?
那怎么样来写这个DB呢?其它的我都设好了。
现在能读脉冲了,就是不能显示,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观察所计脉冲数,你能帮我解决吗?
如果你做过这个程序的话,发个例子过来好吗?谢谢了!
邮箱是:hailiang418@163.com

网友B(2007-01-30):
我记得这个例子有个地址设定,和数据长度设定
 应该是这样的具体块内地址可能不准确,在OB100里写就行

  L  304
  T DBX.DBW2
  L P#304.0
  T DBX.DBD4
  L L#16
  T DBX.DBB8

这个例程应该稍加修改就能用,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例程改的

网友C(2010-01-09):
在硬件配置里,有一个硬件地址,可以手动改动,也可以采用默认值。

网友D(2013-01-20):
人呢,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D:
现场应用为椭圆齿轮流量计,要将数值通过西门子300冗余PLC传到电脑上显示,

    流量计上有个GF-II的发信器,共三根线,两根电源线,一根信号线。是脉冲式的 ,0.1L/P

 现在要使用FM350-1 和发信器连接,请问应该怎么接线? 一个模块能解几个流量计?  程序怎么应用?

 请各位给提出建议,有好的案例可介绍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