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PLC-5指令块的应用

楼主(2006-04-11):
BTR和BTW指令的用途是什么啊?以块传送又什么优点啊?Control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在PLC-5的PLC中,对于特殊模块的配置信息的读、写是不能直接进行的,这就需要用到块读BTR  和 块写 BTW

在PLC带DEIVICENET总线,对网络输入进行读写时,我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