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机床有那几种最常见故障报警,如何进行简单维修,谢谢!

楼主(2006-04-11):
刚当上电工,感觉压力与动力共存,我们公司有很多天田公司生产的数控机,可能年久失修,经常性出现各种常见故障并报警,特向各位师兄讨教数控机床常最见故障的有那几种,报警之后如何分析故障并排故,谢谢啦。。。。。

楼主:
那位大哥,急救,不吝赐教

网友A:
首先你用的是什么系统你得说清楚啊
应该是FANUC的吧
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可以先找本维修手册先学习看看

网友B:
丰田加工机床最严重的故障就是长时间关机后开机会丢失数据,这样的话对于没有做数据备份的情况来讲,修复是很麻烦的,最好做备份,最笨的办法是把参数抄下来,或者导出来,好象丰田的机床台湾产的较多,法那科的系统配三菱的PLC 那么简单的故障还是很好排除的,看看图纸就知道

楼主:
各位大哥;
又有一个头痛问题麻烦各位,我所在的公司所配置的供电系统是广州南洋电器厂生产的配电柜,投入运行10年了,由于生产需要,期间进行了几次增容,可是补偿电容的套数依然没变,最近不知何故电容老是出现冒烟着火故障,而且严重时补偿柜的过载过熔的保护装置连续两次着火烧了多个熔断装置。请问各位师兄事出何故??

楼主:
是天田数控机床厂生产的数控冲床,是生产各种冷柜冰箱用板金模板用的。是何种系统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偶是菜鸟所以一切关机床机密的资料在你没达到那个级别时你是得不到任何东东的,不过偶有上进,想尽快打入这个圈子,所以特来向各位师兄偷师

楼主:
那位大哥有从事这方面维修的经验,只要电气方面的就行,机械方面的公司有机械工程师厚待。电气方面的,比如说;过载保警,当然同心同轴度达不到预定位置产生了震荡之类的,谢谢

楼主:
本公司的电力[补偿柜;电力电容损耗较大,经常要更换,请各位师兄看一下我公司的配电系统补偿装置是否合理:熔断器++++主线断路器+++++接触器+++++电抗器串指示灯《带放电电阻》++++一组电容《两只》大致电气运行是这样,投入运行后经常性出现电容烧毁,由于单个电容成本现在越来越高,很心痛,谢谢啦解决后请各位师兄吃狗不理

楼主:
一.16系统类参数

1.      SETTING 参数
参数号      符号      意义      16-T      16-M
0/0      TVC      代码竖向校验      O      O
0/1      ISO      EIA/ISO代码      O      O
0/2      INI      MDI方式公/英制      O      O
0/5      SEQ      自动加顺序号      O      O
2/0      RDG      远程诊断      O      O
3216            自动加程序段号时程序段号的间隔      O      O

  2.RS232C口参数
20            I/O通道(接口板):0,1: 主CPU板JD5A2: 主CPU板JD5B3: 远程缓冲JD5C或选择板1的JD6A(RS-422)5: Data Server10 :DNC1/DNC2接口      O      O
100/3      NCR      程序段结束的输出码      O      O
100/5      ND3      DNC运行时:读一段/读至缓冲器满      O      O

I/O 通道0的参数:
101/0      SB2      停止位数      O      O
101/3      ASII      数据输入代码:ASCII或EIA/ISO      O      O
101/7      NFD      数据输出时数据后的同步孔的输出      O      O
102            输入输出设备号:0:普通RS-232口设备(用DC1-DC4码)3:Handy File(3″软盘驱动器)      O      O
103            波特率:10:480011:960012:19200      O      O

网友A:
查查公司最近增加什么谐波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