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供电系统电容电柜的无功补尝

楼主(2006-04-11):
工厂供电系统电容柜的设计,其本原理是什么?所用公式?
我是搞自动化的,对这不是太了解,希望哪位大侠能帮忙,
或有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

网友A:
主要是提高功率因数的呀!

楼主:
我知道是提高功率因数,但是根据哪个公式呢?还有在设计多大功率的变压器要用多大的电容,如果考虑谐波,还要加多大的电抗器?请教!!!

网友B:
补偿有两种,既同步补偿和电容补偿!
电容补偿——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三者之间是一个三教函数关系!在保证有功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小无功功率,视在功率也会随之减小!

网友C:
应该是同步电机补偿(利用调相机来完成)和静止的电容式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