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LC系统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6-04-11):
  发电站的空间存在极强的电磁场,发电机的电压高达数千伏,电流高达数
百安甚至数千安,开关站的输出电压高达数十千伏或数百千伏。由于现场条件
的限制(例如老设备的改造),有时上百米长的强电电缆和PLC的信号电缆不能
有效的分隔开,甚至只能敷设在同一电缆沟内。高电压、大电流接通和断开时
产生的强电干扰可能会在PLC输入线上产生很强的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足以使
PLC输入端的光电耦合器中的发光二极管发光,使光电耦合器的抗干扰作用失效,
导致PLC产生误动作。如某水电站中的PLC在站内无发电机运行时工作正常,发电
机起动运行后经常出现误动作,可以观察到在没有输入信号时PLC输入点的发光
二极管有时也会闪动。
  干扰信号除了经PLC的输入端侵入PLC外,也可能经PLC的电源侵入PLC。
    在此向大家推荐一款具有超强抗干扰能力的固态继电器: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
请浏览公司网站:www.rebeck-delcon.cn  www.delcon.fi 联系人:鲁先生 电话:025-86893594

网友A:
建议首先把PLC的电源单独隔离,把信号线的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切出线端地线不接地,所有电缆的备用芯接入控制电源,注意不要使另一端接地,以上措施可试,但这样以后零线带电,检修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