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氧氣傳感器﹐AMI和Zellweger哪家更好一些﹗

楼主(2006-04-11):
有沒有哪位大哥了解目前國內化工行業使用的氧氣傳感器情況?

网友A:
电化学氧气传感器是一项成熟技术,国际厂商之间不会有明显的技术差异,只有宣传的差异。不过,国内厂商的产品不是很理想。

AMI有一个部门专门生产电化学氧气传感器。Zellweger的情况不祥,不过,这家公司好像是不是原来的英国seiger公司啊,一家老牌的安全装备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几次更换主子。现在被霍尼韦尔收购,霍公司正准备仰赖它冲进中国煤矿市场呢!

网友B:
测氧含量另一种方法:用氧化锆
哪位高人有用过,感觉如何?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呢,呵呵.你找一下欧陆仪表2604的手册,里边有氧化锆方面的一点介绍,该款仪表接氧化锆传感器后,可做碳势分析和控制.有资料共享我哦.byp75120@sina.com

网友D:
氧化锆氧传感器当前在汽车制造的渗碳碳势测控已经大面积使用了,国外有美国马拉松、德国易普深、澳洲氧化物、法国EMI等公司产品,国产有武汉华敏、上海飞灵、天津和北京的厂家,不过氧化锆目前最大的瓶颈在于其使用温度要求,通常要在750度环境下才能采的需要数据,在渗碳炉特定环境下很好用,而在化工环境使用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温防爆的问题。当前一种方式是采用和电化学一样的方法将被测气氛导出用氧化锆检测,不过在化工现场这种方式的复杂度可想而知,因而氧化锆虽然检测精度远远高于电化学方式而却没有大面积推广使用。
    有关氧化锆氧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和文章你们可以搜索这里以前的资料。我在这里发过,不再重复,当时周公给俺加为精华文章了,你们了解一下。

网友E(2009-10-30):
Zellweger被HONEYWELL收购了, HONEYWELL 收购了CITY, SENSONIC, 和ZELLWEGER的传感器, 并整合到CITY 下, 目前应该是最大的气体传感器提供商. AMI是专业做氧气的, 质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