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PT100测保温室内温度

楼主(2006-04-11):
请问各位大虾,我要用PT100测保温室内温度,由于空间较大,要求又比较高,又没好点的PT100,推荐一下。

网友A:
要求又比较高,你是指精度吗?
我们一般给客户配的温室度传感器测室温精度可以达到0.5级

网友B:
选一粒不带保护管的PT100要A级的,来测量或控制保温室内的温度。室内四周要有风道,风要打循环,加温要移相控制
可控硅。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C:
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都是指:CLASS A级的PT100,精度可以做到0.2度
上海杰控自动化科技
邵先智
021-66527746/56775537-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