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瑞斯变频器的运用

楼主(2006-04-11):
我有一台 德瑞斯 变频器55KW的,已经用了三年,最近老出现ER11.我看说明书是功率模块保护,应该怎么出来,有高手教一下.

网友A:
德瑞斯 变频器第1台机是2004年到现在最多2年
在广州可以找我

楼主:
你是什么公司?有用过德瑞斯的产品吗?

网友B(2008-07-31):
可以找我啊,我在深圳.....我用过ER11.说明书是功率模块保护,你可以新鲜测量变频器输出是否缺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驱动部分或CPU有问题了......以后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49612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