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如何组态执行器

楼主(2006-04-11):
我是个DCS初学者,在用JX-300做组态时,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我选用的是电动调节阀,I/O组态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浙大中控的,我用过ECS系列,你自己增加一个自定义回路,然后选择BSCX模块组态即可.

网友B:
你还需要一个伺服放大器,其他的和普通气动阀一样.另外,不用伺服放大器也可以,不过在程序上要写一些.如需要可与我联系QQ: 124482282

网友C:
DCS上应这么做;
需要采样现场一备妥信号,然后给出正反两个驱动,采样两个限位,限位回来就停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