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屏与OMRON的CPM2AH通讯问题

楼主(2006-04-11):
HITECH屏与OMRON的CPM2AH连不上,我只设定一个交替式按钮画面,按钮上面有ON/OFF文字,下载到屏里后却不见ON/OFF文字,?按一下触摸按钮后,PLC的输出触点只亮一次,长时间按也只亮一次,?PLC梯形图里只画了一个对应的常开点和一个输出线圈,当再次给线圈加一自锁触点时,按触摸按钮,PLC输出点亮了,这个过程中,没见按钮有ON/OFF状态?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HITECH人机与siemens S5-95U通讯不上,请各位大虾指教!(我是使用原装的S5电缆)

网友B:
原装线缆  是电脑和PLC通讯用的,并不试用于人机和PLC通讯.

人机和PLC的通讯线很简单.对照定义人机COM1    1---485+  2---485

其他的把通讯设置一下  就没问题. 我做技改改造过机床.PWS3261TFT和S5PLC 通讯 没有问题

网友C:
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D:
我也用过,没问题的

网友E(2006-06-01):
我遇见过你要把那个点!外加一个脉冲触发就行

网友F:
我有接线图,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

网友G:
还是画面的问题,应该仔细检查画面的设置。

网友H(2007-02-08):
和s5通讯上的大侠,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I(2009-07-10):
小弟 是专业做海泰克的        有海泰克的问题      相互交流啊       QQ1035318898     TEL   13510387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