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step7 v5.2 的安装

楼主(2006-04-11):
    本人拥有的PLC  STEP7 V5.2  光盘始终都装不上去//
       电脑为XP系统
    我查到STEP 7 安装适用的竟然系统不包括XP
 装有此软件的朋友是否知道是否有此事??`

网友A:
XP可以安装! SP1,SP2都安装成功过!

楼主:
请问:  SIEMENS 的授权有中文与英文版的区分没有?
XP系统的英文修改好象就只有一处,在控制面版>区域和语言>...
我的就是装不了,系统改成了英文(美国)的了,授权也下载了,低级别版本也卸载了,
FILE\路径也手动删除了...安装结果是:

error  1305:error  reading error from  file  c:\programfile\
siemens\step\s7manual\s7 hwv5-a\s7hw-b.pdf  verify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at you can  access it .

   请问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么 ?谢谢
 安装低版本没有问题!WINSPS-S7-3

网友B:
可以找其他版本的软件试试。在XP下可以装SP2。可能是光盘的问题。XP是perfitional版的。

网友C(2014-11-27):
我在2000装过没问题。xp上装应该装版本更高的。我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xp上装v5.5装好后接口PG PC那里显示没有可用的。模块都没有被激活。添加删除接口那里却显示已安装。谁能帮我解惑啊愁死了。我的qq345876650谁能帮我解惑是那里的问题。安装上的还是那里没有装好。安了好几遍了~~~~

网友D(2015-01-06):
可以安装的。仔细看下报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