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VV-3*70+1*25电缆温升

楼主(2006-04-11):
请问各位,VV-3*70+1*25电缆的正常温升为多少度/?
有资料显示,其最大允许运行的温度为:70度

网友A:
晕,70度好高了,电缆选小了吧

网友B:
一般电缆允许的最高温度都是70℃,如果要在更高的温度下,需要硅橡胶绝缘的线.因此,环境温度越高,载流量就要相应降低.

网友C:
温升要看电流大小和工作环境.

楼主:
我是说最大的工作温度为70度,并不是正常工作温度啊 ..
我是问如此规格电缆正常的温升为多少?(常温\正常运行)

楼主:
运行电流在:100---140A 之间 环境:常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