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给推荐一下温控调压模块

楼主(2006-04-11):
PC端编程实现温度的PID控制,受PC控制的执行模块有什么好的方案?是自己设计电路还是买现成的温控模块,给推荐一下温控调压模块

网友A:
这么简单的控制不需要在pc上面做吧??

网友B:
有现成的温控仪表和调压模块。单相还是三相呢?具体型号:如宇电单相移相调压AI-708PAK5型,三相移相调压AI-708PAX+JK6型。以上仪表输出控制可控硅。
如要实现PC端编程实现温度的PID控制,在你的计算机上安装传感器输入接口,安装电压输出接口0-5VDC控制宇电调压模块AI-JK6
如有需要请联系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