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

楼主(2006-04-11):
各位朋友请问一下250KVA的变压器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A:
变压器的最大输出功率=250KVA-变压器的铁损-变压器的铜损
铁损可通过空载试验做出,而铜损可通过短路试验得到。

网友B:
仔细查看你变压器自身带的铭牌,上面说的很清楚,每个厂家在出厂前已经做过耐压试验的,上面的数据最权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