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传动中主动轮左旋,则从动轮一定右旋吗?

楼主(2006-04-11):
我是一个学生,问的问题可能很白痴。希望大家帮帮我这个门外小孩。
今天我看到一道选择题,说:“外啮合斜齿轮传动主动轮和蜗杆均为左旋,则斜齿轮从动轮和蜗轮旋向分别为——”
答案是:右旋和左旋。
蜗轮是和蜗杆一样左旋我知道,那么斜齿轮传动中主动轮左旋,则从动轮一定右旋吗?

网友A:
想办法做一下试验就知道了

楼主:
我知道了!今天在实验室拆了个减速剂,看见里面斜齿轮传动中主动轮左旋,从动轮是右旋的!
我看了一下,不是右旋没法啮合!

网友B:
我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C:
斜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为:

①模数相等:mn1=mn2 或mt1=mt2
②压力角相等:αn1=αn2或αt1=αt2
③螺旋角大小相等:β1=±β2

其中"+"号用于内啮合,表示两轮的螺旋角旋向相同;"-"用于外啮合,表示两轮的螺旋角旋向相反。

网友D:
以上各位老兄不要丢人了,我可以百分白肯定同乡可以传动,轴交错90看看。

网友C:
平行轴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斜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为:

①模数相等:mn1=mn2 或mt1=mt2
②压力角相等:αn1=αn2或αt1=αt2
③螺旋角大小相等:β1=±β2

网友C:
[b]交错轴斜齿轮传动机构[/i]
点接触啮合传动,不宜传递较大载荷,多用于传递两交错轴间的运动。
交错角Σ的关系为: Σ=|β1+β2| 若Σ=0 ,则两轮的螺旋角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变成平行轴斜齿轮传动。
 由于一对交错轴斜齿轮的轮齿仅在法面内啮合,因此其正确啮合条件为 mn1=mn2=mn
    αn1=αn2=αn
设计交错轴斜齿轮传动时,可以通过改变螺旋角的大小来调整中心距、改变传动比;改变螺旋角的方向来改变从动轮的转向。如图所示交错轴斜齿轮机构,其交错角的结构位置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