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电源供直流电压只有DC14V

楼主(2006-04-11):
本人在工作中, 有一台FX2N_128MT的PLC的电源烧坏.经过修理后,只能提供出DC14V的电压值;而实际需要的是DC24V.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兄弟先谢谢啦!

网友A:
我特别会维修电源,在东莞,请电0769-85394466转299 余生

网友B:
不用PLC的24V电源,外加个AC,DC转换电源把

网友C:
   同意楼上得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