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v5.3的安装

楼主(2006-04-11):
我安装STEP7-V5.3提示:erro 1324 The path step-sys@es 错误 安装不上,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我的系统是WindowsXP SP1,由于已安装了STEP7 V5.2,所以只能采用升级安装,不过不用改区域设置。不能卸载后再安装。

工控啊!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B:
  请问   XP系统能装V5.2 么 ?

工控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能否说下。。。

   我怎么也安装不上。。。
 files\siemens\step7\s7manual\s7hw5-A\s7hw-b.pdf
verify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at  you  can access it!

网友A:
我一般安装选择路径时把"files\"手动删除,让安装的路径直接变成C:\Siemens\.......这样再安装别的西门子软件时都会自动安装在这个目录下。如:S7-200 Micro/Win 4.0或Protool 。

网友C:
最好还是安装XP,SP2的系统

网友B:
   请问:  SIEMENS 的授权有中文与英文版的区分没有?
XP系统的英文修改好象就只有一处,在控制面版>区域和语言>...
我的就是装不了,系统改成了英文(美国)的了,授权也下载了,低级别版本也卸载了,
FILE\路径也手动删除了...安装结果是:

error  1305:error  reading error from  file  c:\programfile\
siemens\step\s7manual\s7 hwv5-a\s7hw-b.pdf  verify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at you can  access it .

   请问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么 ?谢谢
 安装低版本没有问题!WINSPS-S7-3

网友D:
还有一项要添加的:

 WINDOWS 服务里好像有一个消息队列。要把这项加进去才行!

网友A:
你的XP系统做镜像了没有,做了的话,GHOST一下,XP系统下不用改区域设置,低版本也不能卸载后再安装高版本的。只能升级安装。我就是这么装的。好使呀。

网友E:
楼主的可能是路径错误吧,源程序的路径是不能有中文名的,看看是不是呢
 阿虎AI:SIEMENS 的授权有中文与英文版的没有区分的,我的就是都能用的。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和语言选项->高级->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
改为英语美国,会自动要求重启的,这就对啦,不然就不对的,我的XPSP1系统。

网友B:
下面引用由9515136在 2006-4-13 8:20: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的可能是路径错误吧,源程序的路径是不能有中文名的,看看是不是呢
 阿虎AI:SIEMENS 的…
--------------------------------------------------------------------------------------------
你好 !你说的路径我也改过来拉。。。还是没有效果
     那 是不是要把低级别的版本删除呢
((还有一项要添加的:

 WINDOWS 服务里好像有一个消息队列。要把这项加进去才行!))
/??不是很理解~

网友E:
消息队列不用吧,那是WINCC的,
你的什么系统?低级别的版本可以不删除的,确定光盘没问题吗

网友B:
  确定光盘没问题。..以前在98系统装上过。..

  我的是XP 系统...

网友F:
我在公司电脑上能装好,可是自己电脑上装不上,安装的系统和软件都一样的,难道和硬件还有关系?

楼主:
我按方法做了,还是装不上,晕死了

楼主:
那位朋友提供step7-v5.3 谢谢!

网友G:
Step7 v5.3好像只有WinXP才能正却安装吧。

网友B:
  我想很有可能与‘haibudong “说的一样与硬件有关!
     可能是在笔记本上面可能没这么多麻烦!
       我原来在笔记本电脑上很顺利的装下过 ,不过系统是98的`,同样的盘在台式机上装怎么也装不上。

网友E:
我装了很多都能装呢,XP SP1的系统。

网友E:
英文的不行,就装中文的啊,两个都试啊,说不定能装呢

楼主:
Step7 v5.3装不上,卸载5.2后,再装5.2 连5.2也装不了了

网友H:
我的step7怎么也装不上,我的语言改不改都装不了,是否我的机子上网升级补丁的缘故?望各位高手给解决下!谢谢!!!

网友I:
Step7 v5.3 Professional 正确安装方法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xp Professional+SP1/SP2   (xp home除外)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楼主:
 谁有CP5412板卡的驱动和COM Profibus软件。
哪位师傅可以提供:lps_dsy@163.com
谢谢!

网友J:
要把以前的系统卸载干净才可以,不行就重装下系统

网友K: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删除PATH的值,应该就ok

楼主(2006-05-14):
我卸载了step7-5.2后,再装step5.3,授权授不了了.给别人装了好用,也可以授权.只有我这台机器不行,晕死我了!!!!!!

网友L(2007-02-11):
...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

这个目录在那??? 我安装了Step7 v5.3,但是找不到这个目录和它的.exe文件. 那位可提供,谢了. chenyuhong@yahoo.com

网友M:
搞掉操作系统再装,我遇到过。

网友N:
下面引用由我是小蚂蚁在 2006-5-5 20:22: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删除PATH的值,应该就ok
--------------------------------------------------------------------------------------------
问一问,这PATH是什么,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O:
如果以上方法还不行的话 请看看 沙漠风雨http://blog.163.com/yu_gui_cao/blog/ 的博客里有一片文章 "用S7-PLCSIMC连接S7-300和WinCC"

网友M:
如怎么也装不上,要吗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重装操作系统。要吗你的软件有问题,找好的软件,装软件一般先装低版本的,不然后面的就装不上了,安装时最好不要干其它事,不然出错重装就难了,还要看你的软件运行在什么操作系统下,这些问提我这么多年都遇过,都解决了,我刚才重装操作系统与程序就出现软件装中途死了,按正确取消退出,再拿原光盘的备份一装就好了!

网友P:
我装的是200M多的下载软件包,改成的英语还是安装不上

网友M:
你装的什么软件?

网友Q:
你装的什么版本?

网友R(2007-03-17):
to DL天天天蓝,照你的方法试了能行,高手!!!谢谢啊!!!

网友S(2008-05-27):
跪求帮助!!

本人这次安装STEP7 V5。3 每次都出现如下问题:
error 1305:error reading error from file D:\programfile\
siemens\step\s7manual\s7 hwv5-a\s7hw-b.pdf verify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at you can access it .

重试,再重试,有时按重试,进度条会前进一点,但有时根本没动静。

我的系统是WINDOWS XP SP2版的,安装方法和1楼说的方法一样,路径也没有中文,不管C盘还是D盘都装不了,以前我是安装在D盘的,我的系统盘是D盘。但其它盘一样也装不了。都出同样错误。

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郁闷啊~~~请各位高手支招!感谢。。。

本人邮箱:tyh22@126.com 高手如有答案,烦请发一份给我。将感激万分!!

网友S:
另补充一下,出现问题“error 1305:error reading error from file D:\programfile\
siemens\step\s7manual\s7 hwv5-a\s7hw-b.pdf verify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at you can access it .”当中的“s7manual\s7 hwv5-a\s7hw-b.pdf ”这部分每次都几乎是不同的。但多数都是些DLL文件。路径及文件名也不相同。

网友T(2008-06-30):
想不到没有人回答啊,我经过反复思考,终于知道问题原因了,原来是我的光驱有问题,其实是很难发现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安装其它任何一个软件

同样也是用光盘装的,从未出现问题.换一个好光驱重装一切顺利.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