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短路如何解决?

楼主(2006-04-11):
请教各位:
新上15KW变频柜带动13KW深井泵,泵深度为60M。运转2天后变频器报输出短路故障,断电后再送电正常运行,一天后又报同样故障。换18.5KW变频器后故障依旧。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值为2M欧.

网友A:
检查一下电缆的绝缘情况。

另外,电缆多长?电缆过长的话是容易发生误报警的,建议加输出电抗器解决。

网友B:
你所带变频器为四象限的吗?

网友C:
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电缆绝缘电阻为2M欧,电缆总共有80M左右吧!
参数设置的原因应该不存在吧?

网友D:
请在热态和冷态下分别检测电缆及电机绝缘,热态应在0.5M以上,冷态应在5M以上。
输出电缆长度是针对变频器而言的,不同变频器在出场配置时要求的输出电缆长度是不同的,一般应在使用手册中列出,没有列出的问厂家,厂家不会说不知道吧,除非厂家没检测数据。
输出电缆长度决定了变频器输出到电机定子线圈尖峰电压的变化率,该数值越大,电机绝缘损坏的时间越短,但是因该原因短到如此的时间到是很少见。

楼主:
To:flytiger
何谓热态?何谓冷态?[/b]

网友D:
额定负载持续工作后即热态,刚下水没工作前24小时后即冷态。

网友E:
高深学问!!!又有那么专业名词出现

其实不一定是输出短路,干扰的因素占90%以上
排除机器本身抗干扰能力不足后考虑
在输入输出端加滤波试试

网友F:
1、测绝缘的表一定要1KV的,否则测不准
2、电缆过长,加输出电抗器或滤波器。

网友G:
加减速时间调长点变频器接地良好吗

网友H:
楼上说的对

网友I:
有没有加电抗器,还有就是你的电缆长度过长的原因造成.

网友J(2009-10-21):
这样的话 ,应该首先排除是否是电缆的问题,应该是电缆绝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