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恒速中跳"过压"

楼主(2006-04-11):
   一变频器恒速中跳"过压".经查发现负载为曲臂通过连杆带动横梁做往返运动,该横梁质量大概有15T左右,当变频器输出超过30HZ时,变频器就跳"过压"<<恒速>>.电源正常.我还从没遇见过恒速中跳"过压".请叫大虾如何解决.谢了

网友A:
发电类过电压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本人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建议加刹车单元及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