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1747-ASB的代码问题

楼主(2006-04-11):
各位朋友,

    昨日有断电一块AB 1747-ASB(适配器模块),结果重新上电后,其LED STATUS会在"RUN"与"ADE"做闪烁切换,将CPU也断电复位,结果此现象还继续存在.对比其它正常的系统1747-ASB只有"RUN"横亮,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原因?对系统会有影响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掉呢?

  谢谢!!
  QQ:7373166(请注明验证信息:AB PLC)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回复呢?难道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急等!!

网友A:
Comm led是不是闪亮的?

楼主:
Comm led绿色闪亮的,这块卡片的数据上传与下达都是没问题的,只是有这样一个"ADE"的代码会与"RUN"做切换闪烁.

网友A:
是不是在Test mode 运行啊?

楼主:
CPU的运行状态是"Remote",该卡片只是有断电与上电动作,其它均未做任何改变.

网友B(2009-11-25):
这是1747-ASB的SW3拨码设置在“保持输出为最后状态”,如果其余正常,把拨码设置在“不保持输出为最后状态”试试,一般初次用适配器,CPU处在测试状态,容易出现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