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S7-200的通信电缆怎么做

楼主(2006-04-11):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S7-200的通信电缆怎么做的吗?9针对9针的那种,我有一条厂货,用万用表测量只有一根是通路,不知道其中还有什么东东。学艺不精让大家见笑了,不过谁能告诉我还是非常感激。

网友A:
跟什么通讯的?

网友B:
跟触摸屏的通讯电缆如下:

        9针(接PLC485)           9孔(接触摸屏)
         3-------------------------2
         8-------------------------1
         5-------------------------5

楼主:
多谢两位兄弟的答复,我想请教的是PLC(485)跟PC机(232)的通信电缆,我现在有9针的公头和母头,只是不知道怎么个接法。还有,PLC(485)和PC机的USB口直接连接的通信电缆怎么个做法?多谢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C:
S7-200 To PC 的通讯电缆制作方法 (485 /232 )这个嘛请教 DL天天天蓝 就对了!

网友D:
用一个232转485的就可以了,

网友B:
PLC(485)到PC机的USB口的接线不知道。PLC(485)跟PC(232)的通信电缆,中间得接个转换装置,自己做也行,买现成的也行。把你的邮箱给我。我把制作转接盒的PCB图发给你(如果你想自己做的话)。

网友E:
to  王宏志:

发给我吧 nethuei@163.com

网友F(2009-10-26):
6楼,能不能也给我发个呢,我单位有PLC,但没有数据线,因为单位落后,见笑了。E-mail:niechangbin@tom.com

网友G:
需要一个232-485的转换器,plc的3接485+,8接485-,

网友H:
九楼的就可以的,我也是那样做的。在电脑城花二十块人民币买个RS232转RS485的转接头。:用rs232/485转换器,485与plc的PPI口的连接方式是:
3-Data+
8-Data

网友I:
看一下触摸屏的说明书 一般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