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弧炉与中频炉的区别?

楼主(2006-04-11):
初接触这两种炼钢炉,对其性能和原理了解不多.只从外表上看.请了解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麻烦在冶金行业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电弧炉是利用电弧产生的能量炼钢,中频炉是利用涡流产生的能量炼钢。
搜‘电炉’,网站很多。

楼主:
网站的代表的是企业的意图,麻烦在冶金行业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优点,缺点,应用范围,效率,环保派。..

网友A:
不要闭目塞听,许多企业的网站技术方面内容相当多,入门是足够了。

网友B:
电弧炉30T的采用9档有栽调压变压器用软连结线到三根由液压控制的电极棒电弧练钢温度高练特种钢

楼主:
谢谢各位费心,网上我查了,代表的是企业的意图,下面是一位朋友回的.
(电弧炉是利用电弧能来冶炼金属的一种工频电炉。工业上应用的电弧炉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加热式,电弧发生在专用电极棒和被熔炼的炉料之间,炉料直接受到电弧热。主要用于炼钢,其次也用于熔炼铁、铜、耐火材料、精炼钢液等。第二类是间接加热式,电弧发生在两根专用电极棒之间,炉料受到电弧的辐射热,用于熔炼铜、铜合金等。第三类称为矿热炉,是以高电阻率的矿石为原料,在工作过程中电极的下部一般是埋在炉料里面的。其加热原理是:既利用电流通过炉料时,炉料电阻产生的热量,同时也利用了电极和炉料间的电弧产生的热量。
中频炉的原理:通过可控硅的整流逆变产生中频电源,送到炉体线圈上,炉体(线圈)中间产生中频电磁场,从而使炉体内的金属产生涡流,涡流再使金属产生大量的热能使得金属熔化。这样的加热方式比工频加热效率要高30%以上。中频炉一般频率为800-20000Hz。)

我想了解,价格,效果,操作,等实际性的东西,

中频炉肯定贵,但效率高,省电.没有明火. 电弧炉火很大,
2-10吨的,请在冶金行业的朋友说一下选什么的好.要从各方面分析,谢谢.

楼主:
麻烦各位,谢谢.

网友C:
我是在潍柴动力锻造车间的,我们车间中频感应透热炉很多,中频炉在锻造行业应用的比较多,主要用来给锻造的炉料加热,加热快,温度均匀,目前价格比较便宜,500KW的差不多15万就搞定啦

网友D:
中频炉比较环保一点,现在许多人不懂得怎样用中频炉炼钢

网友E(2006-07-05):
中频炉一般用来冶炼一些要求较高的特种钢,如高碳钢、硅钢等,效率高、比电弧炉环保,但功率偏小,维护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