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器有问题了,急救

楼主(2006-04-11):
各位,我的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一上电就有很小的响声,显示伺服电机状态的LED无任何显示,这是怎么回事?急呀,是不是烧坏了?过两天就要演示了

网友A(2006-05-17):
等待高手解答ing

网友B:
什么伺服?

网友C:
伺服一上电有细小的声音很正常。但是无显示的话肯定是驱动器内部出问题了,请检查一下电路板,实在不行就返修咯。如果怕耽误你的演示可以叫你的供应商提供备用品给你先用着啊,我们都是这样对客户的。
PS:有哪位朋友需要便宜、高效的伺服可以考虑一下台湾东元伺服
联系电话:13632535150 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