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溯高美转换开关工作原理

楼主(2006-04-11):
请教各位师傅,溯高美转换开关的工作原理,请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2007-01-22):
我没有使用过溯高美转换开关,但是转换开关的原理是类似的,每一层都是通过凸轮的位置变换来实现触点的通断。比如一个三挡的转换开关,其中第一层的两对触点一对需要在左面时接通,而另一对需要在右面接通,中间位置两个都不同;这样我只需要一个只能单点的凹轮就可以了,凹轮的凹点与手柄方向一致,当凹点转向左面时,顶杆一滑入凹槽使触点一接通,触点二由于被顶住所以未接通;当凹点转向右面时,顶杆二滑入凹槽使触点二接通,触点一由于被顶住所以未接通;在中间位置时,由于触点一和二都被顶住所以未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