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紧急停止!

楼主(2006-04-11):
请教各位高手:一台富士变频器启动后为防止工伤事故,用一激光感应器控制非常停止。不能加杀车,只能通过电路控制,请问怎么做?小弟对变频器不是能懂,在此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不能加刹车,那加制动电阻总可以吧

网友B:
变频器型号?如果本身没配制动电路则要加装制动单元,减速时间设为0.5秒.

楼主:
减速时间设为0.5秒.太长了吧?这可是紧急停止啊。防工伤的。

网友C(2016-01-19):
加制动单元嘛。这可以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