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条形读码器跟FX1S如何连接,如何设置通信协议,程序如何编写。。。谢谢!

楼主(2006-04-11):
我买了一个条形读码器想跟三菱可编程控制器连接通信,PLC采集条形读码器的数据!不知如何连接,如何设置!谢谢!!急,,,,,,,

网友A:
wo ye 想做但是不知道要购买那些元件

网友:
可以通过RS232-C进行通讯,不过你需要购买RS232-C接口模块,然后编制程序即可!!!

网友B:
你可以和我们光洋的触摸屏的USB可直接相连,然后再和PLC相联嘛,反正你也是要看屏的.
13307183108 侯建

楼主:
TCD-8600 固定式CCD扫描器可以跟三菱可编程控制器来采集数据吗?
我想用TCD-8600 固定式CCD扫描器扫描流水线上的包装纸盒上的条码,检测条码是不是有异样。用三菱可编程控制器来控制线体,采集TCD-8600 固定式CCD扫描器扫描的条码数据。可以吗?

网友C:
用ASC码吧

楼主:
TCD-8600 固定式CCD扫描器
8600是采用CCD线型光源的固定式一维条码扫描器。体积小,扫描速度快,是生产流水线、自动分拣系统、仓储系统的首选条码扫描设备。
系列产品:
TCD-8600F(扫描位置在前端);TCD-8600S(扫描位置在侧面)
产品参数
● 固定式CCD线型光源扫描
● 扫描速度500回/秒
● 读取距离范围2.5-4.5厘米
● 高效准确自动扫描条码
● 体积小巧
● 易于安装
● 外形坚固,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
● 高性能价格比

网友D(2006-05-16):
我司有PLC与条码阅读器联接方面的成功应用经验,可联系:0592-5806960朱先生

网友A(2006-07-16):
大家给个思路,其实也不一定就枪了你饭碗

网友E:
有知道的说出来大家学习嘛,都保守的话,我们的技术怎么提高啊.

网友D(2006-08-16):
谁要PLC与TCD-8600条码通信程序的,可发信至zwscic@163.com索取。

网友F:
自由口通讯,自己根据阅读器定帧格式

网友G(2007-02-13):
我用过条码扫描器LS4004P RS232接口(Symbol),与三菱屏通讯,与OMRON CPM2AH通讯,扫描枪要通过扫描设置通讯波特滤等,其他设置很简单。

网友H:
我这里刚做了一个日本东研固定式读码器通过A1SJ71UC24和A CPU通讯的项目,有需要发信到 aijam060411@gmail.com

网友E(2007-05-04):
没人给点硬货

网友I(2007-09-14):
请问TCD-8600 固定式CCD扫描器 价位如何?有何PLC通讯的示例吗?

网友J:
下面引用由hylotus在 2006-4-12 12:33: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通过RS232-C进行通讯,不过你需要购买RS232-C接口模块,然后编制程序即可!!!
--------------------------------------------------------------------------------------------

网友K:
买个FX1S 的232通讯板, 如果你的条形码是BL-600之类的,你可以通过BL-U1和232通讯板通讯,稍加程序调试即可!

网友L:
  三菱FX系列PLC key软件,有需要的朋友加QQ:838260510

网友L:
用Gx Developer Version 软件,再加 RS232-C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