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会这样!!

楼主(2006-04-12):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时候在转换的时候为什么会发出比较大的响声!

网友A:
接触器吸合的声音就是很大.

网友B:
是电弧吗

网友C:
有一种节能型的(直流保持)吸合时特别响,但接触器不会发热.

网友D:
我建议用真空的接触器,吸合时声音特别稳重。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这里用的就是<怪人>说的那种接触器

网友E:
广东工业大学出版的<<电气控制与PLC>>
有原理图片

网友F:
交流接触器体积越大吸合时声音一般也越大

网友G:
软起动气工作时几乎没有声音

楼主:
请问供电,什么是软起动气??

网友H:
星-三角启动就是声音很大
供电说的对用软启动几乎没有声音
用他可以改变电机的启动但是是不是成本高一点

网友I:
大的接触器是响点。

网友J:
能说清楚一点吗。是哪里的声音大啊。

楼主:
接触那里声音比较大,还有就是电机带动风机那里,起动的时候好象是摩擦的声音,但是检查没有地方摩擦!响声大概2秒钟就没有了,运行的时候也很正常!!!

网友I:
很明显是风机负荷重皮带打滑的声音。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改天把皮带盖子打开,看看启动的时候是不是打滑

网友K:
星-三角启动就是声音很大,就这一下,没关系。
供电说的对用软启动几乎没有声音
用他可以改变电机的启动但是成本就太高了。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L:
接触器的声音.没有事的.